[STM32F1] ADC采集问题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ADC采集,可以采集负电压吗?如果不行的话,应该如何抬升呢?

网友A(2022-08-28):
不能直接采集负压的

网友B:
这个还真没研究过,你可以找找参考电路,看看如何采集负压

网友C:
用运放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可以用运放做个加法器吧,电平能抬高

网友E:
一般情况都是用运放实现的,直接采集肯定不行

网友F:
就跟采集正弦波似的,一般都是用运放将负的转换成正的

网友G:
用运放实现负电压反向成绝对值的正电压应该是可以的吧

网友H:
你的负压是规律的么?用运放一般是可以

网友I:
这个看你MCUADC支不支持负压采集了,如果不支持就需要用运放了

网友J:
有的MCU是不是自带运放啊,是不是就能直接采集负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