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正弦波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如何采集正弦波上所有的数据呢,类似于示波器那样,可以采集到所有的信号,还能滤除杂波,是有什么特殊设置吗?

网友A(2022-08-27):
采集数据需要ADC这块进行采集的

网友B:
是需要在电路上做处理的,比如加滤波电路和运放电路才行

网友C:
是有特殊装置的,硬件滤波

网友D:
设置好像没有,但是程序也要做滤波处理吧,有算法跟着呢

网友E:
没有啥特殊设置吧,就需要电路上做一些处理

网友F:
采集正弦数据,看你频率多少;频率不大的话,直接ADC采集是可以

网友G:
滤波呗,去除杂波就是滤波操作呢

网友H:
你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啊?程序设置么?

网友I:
应该是不需要特殊设置的哦,但是需要有些算法在里面

网友J:
你先找找demo,如何采集正弦波数据,再研究数据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