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AN通讯数据保存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CAN通讯后的数据该如何保存呢?我知道是保存到外部flash或者内部flash中,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写flash的时候会有擦除的过程,擦除的时间大约是40ms的时间,可是CAN通讯的频率是1MHz,读取到的数据,根本就没有时间进行保存,会有很多的丢失情况,该怎么办呢?

网友A(2022-08-25):
这是两个阶段,一是数据收发,二是数据存储

网友B:
做个FIFO缓存,收到CAN数据帧后先放到缓存中,然后用单独的线程读取缓存写入到FLASH

网友C:
你可以把数据放在buffer中,然后定时写入

网友D:
这个就考验你逻辑的处理能力了,缓冲到buffer中呗,然后再导入到flash

网友E:
存在flash中有没有DMA这种操作啊

网友F:
你测试过,是会丢失数据的是么?

网友G:
正常来说,你交互不也是需要时间的么

网友H:
是不是用操作系统的话,能好点啊

网友I:
应该能存吧,你可以先把数据放在buffer

网友J:
没这么测试过,但是我觉得你交互的时候,不都是有用数据留下么,心跳啥的也会要存起来么

网友K:
你可以找STFAE问问,看看怎么处理比较好

网友L:
这种时间属实挺紧的啊,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