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IC从机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我们现在使用两个STM32F103C8T6的芯片,一个当主机,一个当从机,两个芯片的通讯使用IIC,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A(2022-08-25):
你可以这样,一个是I2C主机,一个是I2C从机就好了

网友B:
不建议使用I2C通讯哈,用SPI或者串口多好啊

网友C:
配置还好,但是硬件I2C不是不太好用么

网友D:
如果可以用其他通讯机制就好了

网友E:
正常配置,配置一主一从就可以了

网友F:
没这么用过,但是我觉得I2C传输数据不够快

网友G:
如果可以,你要是用串口通讯就好了

网友H:
. 好像I2C配置的时候,有个主从配置,分开配置就好了

网友I:
你可以找网上的demo,参考着看看,但是正常配置的话,应该还有地址啥的吧

网友J:
I2C玩的不是很熟悉,我喜欢用串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