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的MQTT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STM32F103能不能做MQTT呢?我们现在有两个芯片是一个STM32F103一个是ESP8266,8266会把外部数据传输给103,但是协议都是MQTT的,这个该怎么做啊?

网友A:
最优解是直接在8266  完成单片机的工作,不行就串口串啊,mqtt  一般用jeson格式多,你可以在8266 解码后传你需要的数据,也可以全部传,在103做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