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液晶驱动

楼主(2022-07-25):
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屏幕,不是IIC也不是SPI的,需要驱动起来,有没有合适的例程啊?或者GUI可以移植的?

网友A(2022-08-25):
那你这是啥接口的啊?

网友B:
难道你这屏幕是串口屏么?

网友C:
首先要知道你的屏驱动,才能给你提供例程的

网友D:
建议你还是找屏厂家提供吧

网友E:
GUI都可以啊,lvgl就可以

网友F:
这个我建议你先把屏幕驱动搞好,把屏幕驱动起来

网友G:
属实需要驱动起来啊,但是现在你接口还没弄明白呢

网友H:
你这是啥屏幕啊,发个图看看

网友I:
正常屏就I2C,SPI,RGB等等,你要先看是啥接口

网友J:
GUI是好说的,屏驱动起来就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