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 串口回显

楼主(2022-07-25):
感谢二姨家的活动,本次收到的一款8位单片机开发板,资料链接如下: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development-tool/DM164150?utm_source=MCHP_Web&utm_medium=21IC_forum&utm_campaign=21IC_Q43_Giveaway&utm_term=21IC_Metrics&utm_content=21IC_promotion_Page
板卡主要资源:
  • PIC18F57Q43 microcontroller
    • One mechanical user switch
    • One yellow user LED
  • On-board debugger
    • Board identification in Microchip MPLAB X
    • One green power and status LED
    • Programming and debugging
    • Virtual COM port (CDC)
    • One logic analyzer channel (GPIO)
  • USB powered
  • Adjustable target voltage

    • MIC5353 LDO regulator controlled by the on-board debugger
    • 1.8 - 5.1 V output voltage (limited by USB input voltage)
单片机资料: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roduct/PIC18F57Q43?utm_source=MCHP_Web&utm_medium=21IC_forum&utm_campaign=21IC_Q43_Giveaway&utm_term=21IC_Metrics&utm_content=21IC_promotion_Page
在当今32位机流行的年代,8位机有点复古的感觉,实际使用下来,发现功能还是很丰富的,开发工具也很好用,比初恋STC89C51强多了。
安装官方亲儿子IDE MPLAB® X就不废话了,这次安装的是6.0版本(相比5.x版本卡了很多,对电脑要求很高),需要额外安装一个交叉编译器MPLAB XC8 - v2.20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tools-resources/develop/mplab-xc-compilers?utm_source=MCHP_Web&utm_medium=21IC_forum&utm_campaign=21IC_Q43_Giveaway&utm_term=21IC_Metrics&utm_content=21IC_XC8
安装好IDE后,在IDE里面安装下图形化插件MCC,就可以不用看寄存器,通过鼠标点点,配置下参数生成基本代码了。
首先设置系统时钟:

设置串口参数,波特率,开中断:

开启全局中断:

测试代码很简单,在生成的串口驱动代码里面有给出了例子。
需要注意的是开启全剧中断。

动图效果

网友A:
图形化开发简单多了。

网友B:
直接连接tx和rx不行吗

网友C(2022-09-04):
实现串口输出,以及将接收到的信息发送回

网友D:
怎样用虚拟串行端口使PIC和PC相互通信

网友E:
如何用pic单片机写利用串口调试程序

网友F:
从PIC回显字符,并检查你的软件是否正在接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