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系列的Arm Trustzone如何使用呢?

楼主(2022-07-25):
最近两年一直看到这个Arm Trustzone,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如何使用的,有教程吗?

网友A:
ARM TrustZone是基于硬件的安全功能,它通过对原有硬件架构进行修改,在处理器层次引入了两个不同权限的保护域——安全世界和普通世界,任何时刻处理器仅在其中的一个环境内运行。同时这两个世界完全是硬件隔离的,并具有不同的权限,正常世界中运行的应用程序或操作系统访问安全世界的资源受到严格的限制,反过来安全世界中运行的程序可以正常访问正常世界中的资源。这种两个世界之间的硬件隔离和不同权限等属性为保护应用程序的代码和数据提供了有效的机制:通常正常世界用于运行商品操作系统(例如Android、iOS等),该操作系统提供了正常执行环境(Rich Execution Environment,REE);安全世界则始终使用安全的小内核(TEE-kernel)提供可信执行环境(Trusted Execution Environment,TEE),机密数据可以在TEE中被存储和访问。这样一来即使正常世界中的操作系统被破坏或入侵(例如iOS已被越狱或Android已被ROOT),黑客依旧无法获取存储在TEE中的机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