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链] 航顺MCU可以用STlink烧录么?

楼主(2022-07-25):
请问一下,航顺MCU可以用STlink烧录么?如果可以的话,是需要怎么配置么?怎么选择芯片型号呢?

网友A:
完全可以,可以继续用ST的型号(不过擦除、下载时会提示“不是真正的ST芯片”,但仍可以擦除、下载),或者选择HK同型号

网友B(2022-09-26):
您好!我用的J-LINK下载器能下载嘛?

网友C:
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D:
可以使用STM32CubeMX编程、甚至STLink下载

网友E:
可以使用串口下载和使用stlink 或 jlink下载

网友F:
如J-LINK、U-Link、ST- Link、DAP-Link.

网友G:
使用keil烧录程序吗

网友E:
航顺HK32系列也是只有M3和M0内核的几款产品, 硬件兼容ST,

网友H:
Jlink/ULink/ST-Link/DAP-Link等

网友I:
jlink下载就可以

网友J:
航顺的32位mcu可以用stlink烧录

网友K:
航顺的MCU和ST的32位MCU一样

网友L:
32位ARM的调试方针接口是标准的SWD或JTAG

网友H:
可以的,只要是和ST的MCU软硬件兼容的同型号的航顺单片机

网友G:
不用单独买下载器!

网友M:
仿真调试器基本可以通用。

楼主(2022-10-29):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用的J-LINK下载器能下载嘛?

可以的,jlink基本上就是功能最强的仿真器了,是支持arm内核的处理器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的,jlink基本上就是功能最强的仿真器了,是支持arm内核的处理器的

嗯嗯,我用J-Link总是报错,是驱动没装好吗?有相关资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