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MCU如果SWD被复用

楼主(2022-07-25):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被复用还是很好解救的,把仿真器的RESET和芯片的RESET连接在一起,在IDE中设置使用硬件复位方式,然后执行擦除操作即可

网友B(2022-09-10):
都可以,使用link或者ISP都行

网友C:
一般都是建议使用jlink实现解除

网友D:
解锁很简单啊,但是要记得把复位引脚引出哈

网友E:
使用ISP的前提是你得把boot引脚引出啊

网友F:
解锁可以用ISP烧录个简单的不复用的程序固件实现

网友G:
使用link或者ISP都行

网友H:
使用仿真器实现解锁一般都是将复位与仿真器接在一起才可以

网友I:
解锁可以考虑用仿真器,正常是可以很好解锁

网友J:
一般是不建议将SWD复用成普通IO的哈

网友K:
这种都可以啊,复用解锁的话还是较为简单的

网友L:
你可以使用这两种方法都可以,但是第一种方法是需要将RST引出的哦

网友M:
硬件复位擦除

网友N:
可以重新搽除烧写程序

网友O(2022-11-01):
唯一想到的办法是系统上电启动后延时一段时间,(比如200毫秒)再将SWD复用为GPIO使用或者要用到该GPIO的时候再去配置。

网友P:
如果这俩引脚被复用为输出,那么使用SWD调试就会失败

网友Q:
点击复位,然后下载程序试试吧。

网友R:
想把SWD引脚,SWD功能禁止掉,然后复用为普通的GPIO功能?

网友S:
在芯片复用了SWD口后,一般选择芯片型号和连接好芯片后,点击应用设置会正常连接上芯片的,如果还是连接不上的话就接复位引脚

网友T:
启动方式改变一下,修改boot0为高电平

网友U:
使用串口下载试试看吧。

网友O:
可以延时一段时间,然后控制SWD被复用成普通IO

网友V:
这个需要软硬件一起使用的,reset,然后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