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的5V供电的MCU,ADC最大范围是多少?

楼主(2022-07-25):
(无正文)

网友A(2022-11-08):
你确定是航顺有5V供电的MCU么?

网友B:
这ADC肯定不能用5V的吧,估计内部应该有转换的

网友C:
其实我觉得ADC应该是0-3.3V吧,我猜测的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的啊,这样能靠谱一些

网友E:
这芯片没用过啊,我知道他家都兼容ST的,ST的ADC一般都是3.3V的最大值吧

网友F:
有手册吧,手册都能标注的呀

网友G:
你说的是HK32F030K6T6对么?这芯片我看是2-5.5V供电呢

网友H:
这ADC好像他家手册也没说明吧,我搜了一圈没看到

网友I:
你问问代理或者原厂的FAE试试

网友J:
我建议还是使用3.3V的吧,比较稳妥

网友K:
一般是3.3V范围,再大可能就不能兼容ST的MCU了

网友L:
你可以看看这芯片的手册啊,不是一看就知道了么

网友M:
他家这个芯片是否有demo呀,看看demo是可以知道的

网友N:
你可以用5V试试但是估计5V应该会有问题吧

网友O:
现在好像ADC一般都是3.3V的,最大范围来说

网友P:
你用3.3V,能好些,计算起来也是很OK的

网友J:
这个不知道,你问问他家技术支持吧,我觉得还是3.3V可能性比较大,毕竟要兼容其他程序嘛

网友Q:
我看手册里写的是经过内部分压器,估计是稳压到3.3V了吧

网友R:
他家手册写了是ADC供电是2-5.5V,估计范围就是这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