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L08X系列的低功耗怎么样?

楼主(2022-07-26):
最近有个低功耗项目,想了解一下航顺的MCU,HK32L08X系列的低功耗怎么样?这个供货情况怎么样?

网友A:
路过,没用过不是太了解,算是帮忙顶一下吧

网友B:
还可以,数据参数不错。

网友C:
供货国内基本还可以吧

网友D:
是低功耗系列

网友E:
功耗还要结合实际电路

网友F:
这不知道啊,没用过航顺的低功耗产品

网友G:
你可以看看数据手册啊,芯片功耗啥的都有写的

网友H:
国产低功耗较好的,小华可以看看

网友I:
你问问技术支持或者代理商吧

网友J:
现在芯片供货都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K:
都已经带L系列了,低功耗应该可以吧

网友L:
供货我觉得应该还行,一般MCU都可以正常供货了

网友M:
低功耗的话,国产MCU估计还得稍微改进一下才行

网友N:
航顺的低功耗不知道的,你问问官方吧,然后拿回来建议好好测测

网友O:
低功耗都行啊,现在芯片的制式都可以了,低功耗当然没啥问题

网友P(2022-09-03):
这个应该是低功耗的产品。

网友Q:
HK32L08X的价格多少

网友R:
HK32L家族系列MCU 支持1.8V-4.2V以及2.7-5.5V两种宽电压供电模式。
为什么不支持1.8v~5.5v工作?

网友S:
参数看着不错,可以咨询下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