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库函数请教

楼主:
第一次用雅特力芯片,请教下图中两种库什么区别?是不是左边at32f4xx,可以兼容所有雅特力芯片?

网友A(2022-07-26):
其实 你选型是啥,尽量用准确的库函数型号,以及最新版本,避免某些意外~   没有必要搞花头。去官网下最新版本。以前GD32E103是带CAN的,后面节约成本,E103就不带CAN了,库函数更新版本后,头文件里中断入口空了。  如果项目MCU发生变化,直接替换工程文件里的 库文件。略微修改跟库相关的应用代码。

网友B:
你的截图是V1版 bsp,建议在雅特力官网下载最新V2 版 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