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帮忙推荐一款u盘mcu

楼主(2022-07-26):
要求:usb host, 支持fat32, u盘读写, 够用,越便宜越好

原设计是用soc读取u盘,并通过串口升级主控mcu,现在不需要soc其他功能,又不想改主控mcu的代码。所以需要寻一块简单的芯片替代

楼主:
ch32v203是主推?比ch32v103更强,更便宜啊

网友A:
建议使用CH32V203C8T6,硬件兼容XX32F103,性价比高,读写U盘例程可以参考:CH32V20xEVT\EVT\EXAM\USB\USBFS\HOST_Udisk,若需M3内核,可以用CH32F203C8T6,软硬件兼容XX32F103

网友B:
产品线很丰富啊

网友C:
只要有USB接口能工作在主机模式就可以了啊

网友D:
不想改代码的话,就需要你选择的是一款MCU,然后带主机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E:
沁恒很多啊,你看你想要什么封装,什么内核,什么价位的呗

网友F:
一般沁恒的MCU好像都支持你所说的

网友G:
你是仅仅想读取U盘数据就可以?还是咋搞

网友H:
你这需求听着是简单,如果仅仅是读取U盘的话,可以用CH103系列

网友I:
一般沁恒的选型手册,只要有host的都支持对U盘操作的

网友J:
你可以选择用CH58X系列啊,便宜

网友K:
可以考虑考虑51内核的,就是开发可能会麻烦点

网友L:
用CH32F203吧,稳

网友M:
都可以,如果想兼容并且不想怎么改代码的话,用CH32F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