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家好,求助一个st-link v2 烧录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小弟今天买了一个st-link v2的下载器,使用的板子型号为野火的stm32f103vet6 指南者, 根据网上查询资料配置完成之后发现了两个问题,特来求教:
1.连接上st-link之后,开发板的电源开关就不受控制了,一直都处于上电状态,图中开关打到了OFF仍为上电状态
2.小弟测试的项目是流水灯,使用keil下载程序以后,程序可以正常烧录,可以马上在板子上面跑,灯可以亮;但是一旦按了复位键之后,程序便跑不起来了,没有反应了,此时灯亮不了了
3.基于以上的配置,如果再连上一根串口线到电脑,此时程序就可以十分正常的跑,即使是复位以后也可以继续跑(在没有使用下载器之前我都是用串口+FlyMcu来下载程序,但不知道有什么关联)
恳请求教,谢谢!

网友A(2022-10-25):
1.供电,2仿真器处于debug模式

网友B:
下载器给板子供电了

网友C(2023-02-22):
烧录程序一定要供电,不供电不能完成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