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32 st-link utility 烧写

楼主(2022-07-26):
ST, TI
我有块STM32f103开发板自带复位按键,接上电脑,可以用st-link v2 stm32 st-link utility swd下载程序,但是有块有程序的带上电复位电路的板子却不能烧写,接口都是swd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A(2022-08-25):
你说不能写的,提示了什么呀?

网友B:
可能是芯片没焊接好,也会这样的

网友C:
正常来说,芯片可能有锁,导致的就是不能写入

网友D:
你按住复位,然后松开瞬间通过STlink下载,试试呢?

网友E:
有可能是芯片上锁了吧

网友F:
不能烧录的话,是有啥提示么,是不是链接失败啊?

网友G:
有没有可能,你连接不对或者芯片没焊接好

网友H:
你可以把不好用的那块,重新焊接一下试试

网友I:
接电脑,这个板子有啥反应吗?

网友J:
你买的谁家开发板啊?是不是里面有程序啊?

网友K:
自己移植的话,可以看正点原子的demo

网友L:
我记得官方是有fatfs的移植教程的

网友M:
你可以找个demo啊,然后看demo都怎么做的,你参考这做就好了

网友N:
建议用最新的FATFS最好

网友J:
这个应该如果没移植过,其实可以用以前的demo学习学习,再自己移植

网友I:
正常都应该兼容STM32

网友O:
FATFS的那个版本应该都很稳定吧

网友B:
具体来说,你可以去参考原子或野火的程序,然后来移植

网友C:
网上应该有视频教程的吧

网友H:
一般都新版本比较稳定,这种都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越更新稳定性越好

网友P:
这个提示什么错误了吗?

网友Q:
stlink直接使用keil下载程序就行。

网友R:
说明接口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