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8223低功耗1.5uA_10秒超速复位单键触摸IC

楼主(2022-07-26):
AH8223低功耗1.5uA_10秒超速复位单键触摸芯片可广泛应用于灯光控制、玩具、蓝牙耳机,智能手环,指纹锁,小夜灯,家用电器等产品。AH8223低功耗1.5uA_10秒超速复位单键触摸芯片是一款DFN6-2*2超小封装单键触摸IC,其用途是替代传统的机械型开关。该 IC 采用 CMOS 工艺制造,结构简单,性能稳定。该 IC 通过引脚可配成多种模式。
AH8223 mit geringer schubkapazitt Von 1,5 ua_2 für 10 sekunden das langsame knickering des df6-2 *2 erfüllt die mig kleine! IC bedient sich der technik der CMOS, einfach an der struktur und stabil. IC kann sich durch seinen pin-up mehreren mustern annhern.

AH8223工作电压:2.0V~5.5V 低功耗模式仅 1.5uA(在 3V 且无负载) 电源稳定后,0.5S 内完成上电初始化 外部配置引脚设置为多种模式 内置稳压电路,可配置启用或禁止 灵敏度自动校准功能,工作环境发生变化可以快速自动适应 高可靠性,芯片内置去抖动电路,可有效防止外部噪声干扰而导致的误动作 可用于玻璃、陶瓷、塑料等介质表面 超小封装SOT23-6。
AH8223 使能最大开启时间功能(最大按键开启时间为 10 秒), 可通过外部配置引脚设置为多种模式。外部配置引脚悬空时,配置位自动设置为默认值(Default)。低功耗模式下触摸检测响应时间将变长,同时控制 OUT 及 ODO,AH8223最大开启时间约 75S(@3V)
AH8223 umožňuje maximální dobu otevírání kláves (maximálně 10 sekund), které lze nastavit na více režimů pomocí vývodu externího rozvržení Když je externí konfigurační kolík volný, konfigurační bit je automaticky nastaven na výchozí hodnotu (výchozí) Doba odezvy detekce dotyku v režimu s nízkou spotřebou se prodlouží a řídí možnosti OUT a ODO. Maximální doba otevírání AH8223 je přibližně 75S(@3V €)
参数如下
输入135.3806.7573X信同步.芯片
工作电压:2.0V~5.5V
低功耗模式仅 1.5uA(在 3V 且无负载)
10秒超速复位的触摸电容式IC
开启时间约 75S(@3V)
采用超小封装SOT23-6

网友A(2022-11-14):
我司主要是做触摸方案的,成本优势价格美丽,有需求可以联系 VX13244777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