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驱动芯片LT1910

楼主:
01实验背景

STC单片机功率控制下载板[1] 中提到使用LT1910驱动功率MOS作为STC WiFi功率下载转接板控制电源器。替代原来设计的MAX202(MAX3232)的方案。

LT1910[2] 是由LINEAR TECHNOLOGY出品的用于驱动高端(电源端)N-MOS功率管芯片。内部集成有电荷泵,无需外部器件便可以驱动N-MOS管的导通。

LT1910还可以对MOS漏极上串联的电流采样电阻进行检测。如果MOS漏极电流过流,则自动关闭MOS驱动,关闭的时间由外部电容设定。

LT1910可以被用于汽车、航空、工业等各种恶劣环境场合,在供电电压从-15V ~ +60V 都不会损毁LT1910。

02 LT1910基本应用

1.外部引脚和内部功能框图

2.基本应用电路

低端MOS管控制模式

03实验电路

1.建立AD元器件

在SCH.LIB中的器件:LT1910,封装SOP-8。

基本工作电路以及封装管脚定义

2.实验电路模块

(1) 原理图设计

(2) 快速实验电路板制作

表格3.1 端口功能定义

04测试MOS管

1.实验电路

测试MOS管 型号: CSD19535[3] :超低Qg,Qgd。

2.面包板上的电路

设置在电路板上的实验电路

3.工作静态电压

(1) 工作电压5V

(2) 工作电压12V

(3) 工作电压与栅极电压

设置LT1910不同的工作电压,将IO设置与VCC一样。GATE输出电压与工作电压之间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工作电压与栅极电压

从中可以看到:

● LT1910只有在工作电压大于5.4V 之后,内后的栅极升压电路才开始工作。

● 在3V ~ 5.4V之间输出的电压与工作电压同步增加。

下面是工作电压从0 ~ 24V。输出的Vgate的电压。对比于数据手册给出的特性表格,之间是相互符合的。

工作电压与Vgate

工作电压与输出Vgate

4.测试LT1910动态特性

测试LT1910的输入和输出波形

输入信号与输出之间大约有400us的延迟。找原件现货上唯样商城

输入与输出之间的延迟

※ 结论

通过实验数据,可以得到:

● LT1910工作电压需要大于5.4V,尽量大于6V;

● 对于LT1910工作电压大于16.1V之后,驱动MOS的栅极电压饱和在12V左右。

● LT1910输入输出之间的延迟大约400微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