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在Keil中配置初始化结构体时,怎么自动显示结构体成员

楼主(2022-07-26):
很多同学在学习STM32的时候是使用Keil进行编程的,在使用官方提供的标准固件库进行编程时,对初始化结构体配置与初始化函数相结合使用简直不要太舒服,可是有些同学在对初始化结构体进行配置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结构体成员不能自动显示出来让我们引用,这样就很麻烦,现在就教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对初始化结构体配置时显示结构体成员的样子,是不是很方便。

可是有些同学是这样的,并不显示结构体成员,这样就很难受了,编写程序时费时费力,我们只需要更改一些设置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楼主:
在Keil中点击左上角Edit >>configuration>>Text Completion。

然后就进入这个界面了,把Struct/Class Members勾选上就可以在编写程序的时候显示结构体成员了。如果想打开编译实时报错,就把下面的Enable也勾选上。

网友A:
这个是不是默认的啊,我也没配置过keil也能出现成员

网友B:
这也是一个技能小技巧啊,挺好

网友C:
其实keil的代码补全功能还是可以的

网友D:
你可以用VSCODE写代码,然后用keil编译,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代码补全挺好哦,不错不错

网友F:
这个是编译器的问题是么?

网友G:
编译器安装的时候,这些功能基本都默认配置了吧

网友H:
属实很方便哦,尤其是结构体这种

网友I:
感谢楼主分享了,这个很实用的

网友J:
基本上输入“.”就能出现结构体成员了

网友K:
这几个选项默认是勾选的,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