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复位电路图

楼主(2022-07-26):
单片机复位电路图在日常设计工作中是大家都经常要用到的。

我们先以IAP15F2K61S2单片机来说明;复位电路的第一功能是上电复位。按键放开时,电容充满电后相当于断路, RST通过电阻接地为低电平。 按键按下时,RST 通过电阻链接到 VCC 为高电平,5按键松开后,电容充电保持一定时间高电平,系统复位。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高电平复位电路和低电平复位电路。

下面的几种延时复位电路,都是利用在单片机RST引脚上外接一个RC支路的充电时间而形成的。典型复位电路如图(a)所示,其中的阻容值是原始手册中提供的。图(b)是简化后的复位电路,图(c)在图(a)的基础上加上一个二极管D,有助于电容C的快速放电,为下一次上电复位延时做准备。在经历了一系列延时之后,单片机才开始按照时钟源的工作频率,进入到正常的程序运行状态。

下图分享给大家一种复位芯片的应用电路:

图4 复位芯片应用电路

图5 复位芯片应用电路

AT89C51的上电复位电路如下图,其实还是蛮简单的,只要在RST复位输入引脚上接一电容至Vcc端,下接一个电阻到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