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对于三轴机械臂控制器设计

楼主(2022-07-26):
简 介: 本文使用了STM32对于一款三轴机械臂进行初步驱动,调试他的各个关节的运动情况。

关键词: 机械臂三轴机械臂STM32

楼主(点评):
版权声明:本文为博主卓晴原创文章,遵循 CC 4.0 BY-SA 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和本声明。 本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king97298/article/details/109174987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卓晴」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zhuoqingjoking97298/article/details/109174987

楼主:
➤ 01背景
在 组装肩部带有减速器双轴机械臂组装与调试 的调试基础上,对于 两轴机械臂+机械爪整体控制板设计与机械爪控制调试 的双轴空集基本定型。除此之外增加了升降步进电机的控制。

这个版本在之前的调试基础之上,将控制器的主要MCUGG换成STM32。考虑到:

将UART增加到三个,可以实现调试、角度传感器、外部RS232通信等方面的功能;
对于输出脉冲进行终端控制。
提高内部RAM容量,为控制功能提供硬件资源。
● 第一版本设计错误

MCU缺少DIR1,DIR龙哥485总线方向控制的信号。

楼主:
02硬件设计
为了加速升级,将硬件控制设计成两部分:

核心板:包括有MCU,调试接口,3.3V电源。
接口板:对角度传感器 角度编码器 ST-3806-15-RS 读写所使用的MODBUS总线(RS485+MODBUS协议),RS232接口,舵机接口,2003达林顿接口。

楼主:
1.核心板设计1

楼主(点评):
▲ 原理图设计

楼主(点评):
单面PCB板图设计

楼主:
端口定义
(1) IO口
从左到右:PIN1 ~ 10

楼主:
串口
从左到右:PIN1~ 6

楼主:
按键接口
从左到右: PIN1 ~ 6

楼主:
初步焊接与组装

快速制版的印刷电路板

楼主:
▲ 对PCB板线路使用烙铁镀上锡

楼主:
▲ 焊接TQFP48 STM32C103F8C6

楼主:
接口板设计
(1) 原理图和PCB版图设计2

楼主(点评):
PCB板图640

楼主:
焊接组装

楼主(点评):
焊接制作后的电路板

楼主(点评):
外部接口定义

楼主:
组装在一起的电路板

楼主:
初步调试3
1.硬件调试
(1) 上电测试
板上电源施加+5V,电流:38mA。
U3 AS1117:输出电压 3.292V。

楼主:
下载程序

楼主(点评):
STM32的配置

楼主:
舵机控制脉冲
舵机的信号:

50Hz,脉冲宽度:1ms~2ms
极性是负极性。适合通过外围的反向输出缓冲。

楼主:
输出SERVO的脉冲

楼主:
设置输出极性反过来

楼主:
04接口板调试
在核心板调试的基础配合下,对接口板进行相应的调试。

1.控制串口
(1) 接口协议
控制协议可以参见 机械臂底层通信协议说明 。通讯底层协议为:

串行通信232逻辑电平
波特率: 115200bps

楼主:
接口连线
命令串口连入UART3.

楼主:
接口电路图和PCB版图640

楼主:
制作三芯接口对应:

楼主:
三芯接口:白色标记点对应RXD(PIN3)
在上电后对于PSEN中的RXD(PIN3)测量,会有大约-8.9V的输出电压。确认接口芯片MAX202工作正常。

楼主:
接口联通测试

楼主:
测试UART命令串口

楼主:
#!/usr/local/bin/python
# -*- coding: gbk -*-
#============================================================
# TEST1.PY                     -- by Dr. ZhuoQing 2020-10-23
#
# Note:
#============================================================

from head import *
import serial
from _ast import Or
from serial.serialutil import SerialException
sport = serial.Serial()
sport.baudrate = 115200
sport.timeout = 0.05
try:
    sport.port = 'COM10'
except:
    printf('Set sport port COM10 error. ')
try:
    sport.open()
except serial.serialutil.SerialException:
    printf('Open sport port COM10 error.')
else:
    printf('Open sport port COM10 Ok.')

while True:
    sport.write(b'U')
    time.sleep(1)

    ret = sport.read(100)
    printf(ret)

#------------------------------------------------------------
#        END OF FILE : TEST1.PY
#============================================================

楼主:
角度传感器
根据 角度编码器 ST-3806-15-RS 中给出的接口标准,对于ST-3806-15-RS制作5pins的100mil的接口(Male)。

楼主:
表格:角度传感器接头定义

楼主:
结论
对于机械臂相关电路设计进行了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