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0D3400 mos管烧坏,是电流过大?

楼主(2022-07-26):
MOS管用的是A0D3400 ,电路以及规格参数如下,负载最高电流2.6A,使用一个星期后出现2台mos烧坏,怀疑是电流过大(优信上买的是图标这款),但规格书能过4a,现在准备换成252封装的mos,但想找出原因,有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

规格书
2022-7-26 10:01 上传

网友A(点评):
没有完全导通吧

网友B(点评):
建议楼主最好监测电流和波形。

网友C:
我一直认为规格书中的 ID参数 是整个规格书中最没用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认为规格书中的 ID参数 是整个规格书中最没用的参数

那你怎么选型,看哪些参数

网友D:
建议负载并联反向二极管

网友E:
PWM不适合直接驱动MOS,需要加MOS驱动电路。原因是开关这个过程因为MOS电容原因会比较长,阻抗从0变无穷大或无穷大变0这个时间过长。

网友F:
不知道PWM频率不好判断。如果PWM频率超过10KHz的,你串联了510欧姆电阻,示波器看看GS信号是否不欧股陡峭,引起MOSFET发热大,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PWM频率不好判断。如果PWM频率超过10KHz的,你串联了510欧姆电阻,示波器看看GS信号是否不欧股陡峭, ...

程序上只是做了个开和关的操作,也就是100%和0的输出

网友G:
这个问题嘛,很简单,你买的管子跟你查到的datasheet根本不是一回事。你买的那一款,卖家标明了2.5A,你却用了2.6A。

网友C:
楼上说得对,结合你说的 没有PWM

要么负载有感性成分,关断击穿---》加二极管续流
要么Rds太高,把自己烫死了------》换个低Rds的管子

网友H:
有可能是:
(1)PWM波形不佳,PWM方波边缘倾斜,不够陡或有振铃;
(2)输入mos管门极的PWM高电平不够高,低电平不够低;
(3)mos管质量问题,实际导通电阻远大于25mR,或者开关速度不够;
(4)mos管散热不好;
(5)mos管PWM负载带电感。

网友I:
余量都不留啊,
2.6A 要选个4-5A
so8封装的菜靠谱

网友J:
用万用表量一下导通时的Vds,计算一下功耗。

网友K:
如果不想再改动的话,直接可以用AO3400A,这个带A的电流很大一些

网友L:
年个购买链接上标的是2.5A,你的最大工作电流都2.6A了,确认一下你买的型号到底是哪个?

网友M:
如果纯阻性负载的话可以并几个来 使用,感性负载 需要加保护。手册的都是理想情况的最大电流,只做参考。

楼主:
问题大概找到了,
1、电路的电源部分加了防反接二极管ss34,发热严重,
2、加上3400本身过2.6A电流也发烫导致烧芯片
3、之前使用PWM控制,有90%占空比使用时间,导致mos没有完全打开,造成功耗发热
解决方案:
1、更换成了AOD3400A,通的电流会大点,取消防反接二极管,程序上将IO仅做开关处理,目前测试正常
2、做了以下备用方案,使用AOD442,252封装,能过37a电流,PCB上做散热处理,程序上做开漏输出

例外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问题大概找到了,
1、电路的电源部分加了防反接二极管ss34,发热严重,
2、加上3400本身过2.6A电流也发烫导 ...

这还是有明显有问题啊  不应做开漏,会导致上升极慢,防反接二极管跟这个MOS有什么关系?上面说的是续流二极管 是反并在负载上的  哥们儿 上点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还是有明显有问题啊  不应做开漏,会导致上升极慢,防反接二极管跟这个MOS有什么关系?上面说的是续流 ...

谢谢提醒,新方案的板子回来后到时看下另外,可能你没看到板子,不太了解,想解释下,负载是阻性负载,加续流二极管用处不大,另外,电源部分防反接二极管就在mos附近,发热程度能将热熔胶融化,下图标出是原来板子二极管和mos位置,电感位置下面是12v供电电源,我涂了热熔胶融掉

楼主:
备用方案测试,取消R22或改成104电容,发热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