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么去实现stm32与51串口通信

楼主(2022-07-26):
由于当前需要stm32控制51单片机,想要采用串口的方式,但是因为能力浅,有没有那个兄弟,能帮忙解答一下怎么实现stm32与stc89C51通信。

网友A:
这只是2个单片机串口互联通讯的问题啊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把两个串**叉相接,然后波特率,位数等设置一致,就可以正常通信

网友C:
一般都是带有协议的,你既然不懂的话,可以先不用数据协议,就默认发啥接啥

网友D:
一般情况是找例程先去学习一下,然后在分析为什么代码这么写,然后再拓展

网友E:
这个都是有demo的呀,没必要担心能力不够的

网友F:
串口通信,就RX和TX交叉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G:
网上有教程的,好好看看吧,一看就能明白的

网友H:
STM32是有代码的,直接是现成的,51就比较麻烦,不能仿真,就比较复杂

网友I:
你去找找教程,例程都是有的,可以通过自己仿真调试,明白其中原理

网友J:
可以的啊,你要先让ST和C51能实现串口收发,然后在数据上做协议就好了

网友K:
挺简单的,正点原子有ST的例程,郭天祥有C51的例程,你都去好好看看

网友L(2023-02-24):
只需要连接3根线即可实现串口通讯,就是TXRXGND。

网友M(2024-07-1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N: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O: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P: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Q: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R: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S: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