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Qt与stm32串口通信

楼主(2022-07-26):
通过stm32f103最小系统的串口连接进行通信,使用串口助手进行测试可以进行正常收发数据,但使用Qt写的串口连接却不能正常收发数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看看波特率啊,端口啊都对不对

网友B:
你可以用串口模块,短接,直接在QT上看看能不能正常收发数据呢?

网友C:
分步去找问题呗,看看是单片机的事儿,还是上位机的事儿

网友D(2022-08-25):
你的QT上位机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E:
这不是明摆着QT的问题么,可以看看端口和波特率,位数等等都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F:
话说,QT是不是也能仿真的啊?

网友G:
没用过QT开发呀,不过我觉得QT写个串口助手应该挺简单的,你可以看看demo

网友H:
你要把之前的串口助手关闭才行,不然你QT也链接不上单片机的

网友I:
我猜是端口不对,正常QT的串口助手也是可以的,或者你仔细对比一下QT的串口助手demo看看

网友J:
qt的问题呗

网友K:
我记得好像有个字符格式,这个得选择,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L(2022-11-19):
有可能是你的波特率不正确了。

网友M(2024-05-21):
说明你的编写的QT上位机程序有问题呗。

网友N(2024-11-12):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O: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

网友P:
需要将阻焊漆(阻焊油墨)覆盖在最外层的PCB设计布线上

网友Q: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R: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S: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