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通信(基于缓冲区)编程及遇到的问题总结

楼主:
    在写串口通信前阅读了STM32中文参考手册,然后满心澎湃地写代码。在这个过程中遇一些让人郁闷的事情,目前这些问题目前已经解决了(嘿嘿嘿),特此来总结一番。串口的使用步骤大概如下(51单片机、STM32、QT或VS编写PC串口上位机都是如此)

1、初始化串口参数(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校验位、流控制、开启接收/发送)
2、配置串口中断

3、数据传输

        那么STM32怎么使用串口呢?上面已经说了嘛,所以按照以上步骤即可。可是由于STM32的引脚是可以复用的,我们还需要设置串口通信引脚(GPIO)的工作方式,然后再设置串口参数、串口中断。

        下文函数基于STM32固件库V3.5,以STM32F103RC的串口1的使用为例。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培培哥」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u014695839/article/details/62037269

楼主(2022-07-26):
一、串口的初始化和中断设置

1、初始化GPIO:

        根据手册的8.1.11节,我们可以找到下表:

楼主:
     在全双工的模式下,发送引脚需要设置为推挽复用输出,接收引脚则设置为浮空输入或带上拉的输入。因为一般不用同步和流量控制的方式,所以CK、RST、CTS引脚不作配置。

楼主:
当然啦,在使用STM32外设的时候不要忘记打开外设时钟(GPIO和USART的RCC)。

楼主: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开启串口和GPIO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配置发送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发送引脚设置为推挽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接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接收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楼主:
2、配置串口参数

        有专门用于初始化串口的库函数(USART_Init)和对应的结构体(USART_InitTypeDef),好像每个外设都有这样的配套,具体内容可参看《STM32F10xxx固件库_3.xx.pdf》。

楼主: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打开发送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楼主:
3、中断配置
        在使用STM32的中断前,要对NVIC中断控制器进行配置,设置中断的优先级。

楼主: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楼主:
4、使能串口及串口中断
        注意1:初始化时不要随意打开TXE中断!只要TX-DR寄存器为空,TX和TXE标志都会马上被置位而立即会产生中断(参考《STM32中文参考手册》的25.3.2节),即使中断标志被清除,也会被重新置位。因此,我采用的是TC中断而不是采用TXE中断。

楼主:
注意2:不要采用在一个中断配置函数中同时打开两个中断!例如: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 USART_IT_RXNE, ENABLE);    咋眼一看,明明只打开TC中断和RX中断,然而却会同时把TXE中断也打开。

楼主:
//串口1使能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清除接收中断标记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发送完成中断标记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打开串口1发送完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打开串口1接收中断                两个中断不能在一个函数中同时打开!!!太坑了T_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楼主:
   这样,串口1配置好了。但代码一运行就会发现不妥!为什么每次初始化完成就马上进入中断了呢???遇到这种现象千万不要大惊小怪,我很淡(dan)定(teng)地做了个实验,发现处理器复位后,串口的SR寄存器中的TC标志会被置位。而根《STM32中文参考手册》25.3.2节,在串口使能后会自动发送一个空闲帧,发送完毕后TC也会置位,所以初始化将导致串口初始化完毕后马上进入TC中断。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在串口使能后等待空闲帧发送完毕,再打开TC中断。

楼主:
具体看下面完整的初始化代码:
//配置串口1
void USART1_Config()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配置发送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发送引脚设置为推挽复用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接收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接收引脚设置为浮空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波特率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数据长度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停止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校验位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流控制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打开发送和接收模式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初始化串口1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1->SR寄存器复位后TC位为1,在此清零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串口1使能
        USART_Cmd(USART1, ENABLE);

        //使能后串口发送一个空闲帧,等待空闲帧发送完毕后将TC标记位清零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SET);
        //否则开启TC中断后会马上中断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注意:初始化时不要随意打开TXE中断,
                因为只要TX-DR寄存器为空,TX和TXE都会马上被置位而立即会产生中断
        ***************************************************************/

        //清除接收中断标记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清除发送完成中断标记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打开串口1发送完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TC, ENABLE);
        //打开串口1接收中断                两个中断不能在一个函数中同时打开!!!太坑了T_T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楼主:
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注:以下代码有bug,博主至今还未找到原因T-T,仅供思路以参考!)
        为了提高代码的效率,我使用基于环形缓冲的串口通信方式。

        发送数据原理:把要发送的数据全部加入到缓冲区中,让处理器开始发送。一个数据发送结束后,即会产生TC中断,此时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发送下一个数据。像吃饭看电视,在夹菜(发数据)的时候才要把注意力放到菜盘子上,嚼饭的时候(数据发送中)可以看电视,在开始发送数据到数据发送完毕触发中断的这段时间里,处理器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接收数据原理:当一个数据接收完毕后,将数据立存入缓冲区而不处理,并在未处理数据的计数器上加1。等到处理器空闲,再从缓冲区读取这些数据做并处理(不在中断函数中)。

        如此一来,串口的收发速率并不受影响,还能保证处理器在数据收发的过程中并行执行其他任务。

楼主: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string.h"

//发送缓冲区
u8 Usart1_SendBuffer[USART_SendBufferSize];
//接收缓冲区
u8 Usart1_RecvBuffer[USART_RecvBufferSize];

//发送缓冲区指针
int Usart1_SendPointer = 0;
//接收缓冲区指针
int Usart1_RecvPointer = 0;

//发送字符队列的长度
int Usart1_SendDataSize = 0;
//接收未处理字符数
int Usart1_RecvDataSize = 0;

//串口1发送状态
int Usart1_SendStatus = USART_Status_Idle;

//生成字符串的缓冲区
char StringBuffer[100];

//发送字符串
void USART1_SendString(char *str)
{
//         while(*str)
//         {
//                 USART1_SendByte(*str++);
//         }
        USART1_SendArray((u8*)str, strlen(str));
}

//发送字节队列
void USART1_SendArray(u8 *DataArray, int count)
{
        if(count <= 0)
        {
                return;
        }

        while(count)
        {
                USART1_SendByte(*DataArray++);
                count --;
        }
}

//发送一个字节
void USART1_SendByte(u8 data)
{
        int pos;

        //如果缓冲区满了,要等待
        while(Usart1_SendDataSize >= USART_SendBufferSize);

        //计算数据在缓冲区的位置
        pos = Usart1_SendPointer + Usart1_SendDataSize;

        //数据位置超过缓冲区尾地址
        if(pos >= USART_SendBufferSize)
        {
                //重新计算位置
                pos = pos - USART_SendBufferSize;
        }
        Usart1_SendBuffer[pos] = data;
        Usart1_SendDataSize ++;

        //如果串口空闲,立即发送
        if(Usart1_SendStatus == USART_Status_Idle)
        {
                Usart1_SendStatus = USART_Status_Busy;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1_SendBuffer[Usart1_SendPointer++]);

                //指针移动到缓冲区尾地址后,循环到缓冲区首地址
                if(Usart1_SendPointer == USART_SendBufferSize)
                {
                        Usart1_SendPointer = 0;
                }

                Usart1_SendDataSize --;
        }
}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判断发送完成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TC) == SET)
        {
                //清空发送完成TC标记位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TC);
                //清空串口发送完成中断TCIE标记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TC);

                if(Usart1_SendDataSize > 0)
                {
                        //发送下一个数据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1_SendBuffer[Usart1_SendPointer++]);

                        //指针移动到缓冲区尾地址后,循环到缓冲区首地址
                        if(Usart1_SendPointer == USART_SendBufferSize)
                        {
                                Usart1_SendPointer = 0;
                        }

                        //待发送数据减1
                        Usart1_SendDataSize --;
                }
                else
                {
                        //发送完毕,串口1发送状态:空闲
                        Usart1_SendStatus = USART_Status_Idle;
                }
        }

        //接收中断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SET)
        {
                //清空串口接收标记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1, USART_IT_RXNE);

                //获取缓冲区数据
                Usart1_RecvBuffer[Usart1_RecvPointer++]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如果没有溢出,待处理数据+1。否则丢弃该数据
                if(Usart1_RecvDataSize < USART_RecvBufferSize)
                {
                        Usart1_RecvDataSize ++;
                }

                //指针移动到缓冲区尾地址后,循环到缓冲区首地址
                if(Usart1_RecvPointer == USART_RecvBufferSize)
                {
                        Usart1_RecvPointer = 0;
                }
        }
}

网友A:
总结得很全面

网友B(2022-10-04):
显然直接调用的话,那么调用线程会被阻塞暂停

网友C:
我们从以前就有了 DefineGender 方法,要求提供的输入值必须始终为 0 或 1。

网友D:
需要加上一定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