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CubeIDE stm32硬件错误调试

楼主:
单片机中,经常会出现硬件错误。跳转到HardFault_Handler()错误中断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HardFault_IRQn 0 */
  while (1)
  {
    /* USER CODE BEGIN W1_HardFault_IRQn 0 */
    /* USER CODE END W1_HardFault_IRQn 0 */
  }
}

楼主(2022-07-26):
在cubeide中会自动暂停,这时候打开故障分析器窗口。典型如下:

楼主:
双击,lr或者pc则会跳转到异常除的代码,例如双击pc后:

楼主:
LR、PC、SP寄存器的功能及使用

楼主:
LR(R14)
子程序的返回地址:从子程序返回后,主程序继续执行的指令的地址称为子程序的返回地址
LR也叫链接寄存器,用于存放子程序的返回地址。在要进入子程序之前,先将子程序的返回地址存入LR

楼主:
PC(R15)
PC也叫计数寄存器,用于存放下一条要执行的指令的地址,因此在子程序返回后,要将LR中的地址存入PC,即mov PC LR。

楼主:
SP(R13)
SP也叫堆栈寄存器,用于存放要执行的数据。在跳转到子程序之前,应该先将子程序的返回地址存入SP,即进行入栈操作,也叫保护现场(把子程序的返回地址保存在堆栈中就将返回地址保护起来了);在子程序执行完,要返回继续执行主程序,这是就需要恢复现场,即进行出栈操作;在出栈完成后,再将LR存入PC,继续执行下一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