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打气泵补气和显示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2022-07-26):
打气泵在打气过程中,由于气压是动态的,所以实时显示会比静态多3psi,打气停止时,实时显示又会回到压力传压感器检测到的真实值。如设定10psi压力,打气到10PSI停止打气后(此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是动态10PSI), 显示马上从10PSI降到7PSI(此时压力传感器检测到的是静态7psi); 我想实现的是设置10PSI,打气中显示10PSI,停止打气后静态实际压力还是显示10psi.      我想到的方法:1.打气中加3PSI补气到13PSI(静态实际压力为10PSI) ,判断打气控制引脚的高低电平来控制显示,如打气时显示值为13-3PSI,不打气时为10PSI。缺点:打气停止的那一刻,显示值会有从10到13再到10的跳变。   2.设定打气值,显示值等于设定值时显示不变,气泵继续打气(即补3PSI气后停止),缺点:到了设定值还在打气,感觉产品有问题。这两种方法体验都不好,各位大神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先谢谢了!

显示
        case 0: parm1 = press;        if(md1==1) parm1 = press       - 30;  if(press<60) parm1=0; break;         //parm1送给显示   press为压力传感器实际值    md1打气控制引脚

打气补气
        case 0: if(parm1 > keynum1) {md1=0;} break;      keynum1为设定值

网友A:
既然误差是固定的,好处理,打气时测量值-0.3再显示,打到设置时+0.3再停止,停止时,直接显示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误差是固定的,好处理,打气时测量值-0.3再显示,打到设置时+0.3再停止,停止时,直接显示测量值 ...

贴子里我的方法也是这样操作的,通过判断打气控制脚IO口的电平来控制显示,打气时显示-3Psi,打到设置值后直接显示真实值(此刻为静态,静态值为真实气压),但这样显示会出现数字跳变。如设定10PSI,到了设定值后显示10PSI跳到13PSI再跳到10PSI,不会一直显示10PSI.

网友A:
引用 楼主:
贴子里我的方法也是这样操作的,通过判断打气控制脚IO口的电平来控制显示,打气时显示-3Psi,打到设置值后 ...

开泵或关泵后一段时间(比如1秒内)仍显示上次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泵或关泵后一段时间(比如1秒内)仍显示上次的值

就是把上次的值一直保持住,等待切换完成后再显示新值吗?最好有个例程参考一下。谢谢了!

网友B:
看样子是个模型问题。
补偿值不能简化成简单的阶跃函数,应该是阶跃函数的时间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是个模型问题。
补偿值不能简化成简单的阶跃函数,应该是阶跃函数的时间函数。 ...

能说具体点吗?

楼主:
您这种方法补偿是要PWM控制电机吧?  目前充气泵是继电器控制的,要么断开,要么闭合,补气没问题,就是停止打气的瞬间显示会有跳变。如打气显示10,停止时先显示13再显示10.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这种方法补偿是要PWM控制电机吧?  目前充气泵是继电器控制的,要么断开,要么闭合,补气没问题,就是 ...

榆木脑袋。

你可以先编个程序专门采集充气和停止充气过程数据波形。

然后,就用采集的波形作为过程补偿参数。

而不是用最后一个数据作为整个过程补偿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