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L23X SPI0 读不到数据

楼主(2022-07-26):
初始化代码:

#define SET_SPI0_NSS_HIGH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define SET_SPI0_NSS_LOW           gpio_bit_reset(GPIOA,GPIO_PIN_4);

nvic_irq_enable(SPI0_IRQn, 1);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SPI0);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configure SPI0 GPIO : SCK/PA5, MISO/PA6, MOSI/PA7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5,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 set GPIO PA4 as SPI0 NSS outpu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SET_SPI0_NSS_HIGH

    /* deiniti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i2s_deinit(SPI0);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SPI0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HIGH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256;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 configure SPI1 byte access to FIFO */
    spi_fifo_access_size_config(SPI0, SPI_BYTE_ACCESS);

    /* enable SPI interrupt */
//   spi_i2s_interrupt_enable(SPI0, SPI_I2S_INT_TBE);
//   spi_i2s_interrupt_enable(SPI0, SPI_I2S_INT_RBNE);

    spi_nss_output_enable(SPI0);

    /* enable SPI */
    spi_enable(SPI0);

读从设备寄存器函数

SET_SPI0_NSS_LOW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txData);

uint8_t ret;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RBNE));
ret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SET_SPI0_NSS_HIGH

=======================
CPU型号是GD32L23X
现象是时钟,片选,发送引脚都能正常发出信号,可是读到的值始终是0.
谢谢各位

网友A:
仿真看下,逻辑分析仪抓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