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Keil环境下STM32定位hardfault位置方法和遇到的情况

楼主:
一、概述
调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异常,hardfault算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在最开始学习的时候,一度很害怕这种情况,不知道怎么定位,摸不清是哪里导致了问题,全靠猜测。网上有很多定位hardfault问题的教程,基本大差不差,方法就那些。
最近有点时间,我也整理下。本章主要记录下我实践过的hardfault定位办法。后续遇到hardfault相关问题,也一并补充到本文中,方便自己查阅。
主要参考的文档为《CM3权威指南CnR2.pdf》。

楼主(2022-07-26):
方法一:Call Stack + Locals
这种方法我认为是最简单的,只需要分两步:

进入仿真后全速运行,进入hardfault后,在Call Stack + Locals窗口,找到HardFault Handler,右键选择Show Caller Code:

程序会自动跳转到出问题的代码,重点分析上下文即可。

楼主:
方法二:Show Code at Address
这是搜索到的教程里,描述最多的方法。就是通过SP指针找到PC指针,然后去跳转,也只需要三步即可:

楼主:
同样是仿真进入hardfault异常,此时重点关注寄存器部分。将SP指针放到memory窗口中,因为寄存器是32位,调整成long型显示看起来更方便,截图时忘记调了。依次是R0~R3、R12、LR、PC、XPRS 寄存器的值,对比Keil左侧寄存器的值,也可以看出来STM32是小端模式。所以找到第六个,即PC寄存器的值:

楼主:
拿到了PC寄存器的值,在Disassembly窗口,右键选择Show Disassembly at Address:

楼主:
在弹出的框中输入PC寄存器的值,然后Go To,程序就会跳转到出现异常的位置。其实应该输入PC值-1(忘记哪里看到过了,找到了再补充原因):

楼主:
需要通过LR判断SP?
搜到的大部分教程,并不直接使用SP寄存器的值。都是先通过R14(LR)的值,判断将MSP(R14(LR) = 0xFFFFFFE9)或PSP(R14(LR) = 0xFFFFFFFD)的值作为SP值来使用。但是在权威指南中

楼主:
而且既然可以通过LR来判断,说明寄存器已经更新完成了,直接使用SP指针不就可以了吗?(这里就暂时存疑吧,我先这样去理解了)

网友A:
网上这些教程都写错了,应该在栈里面找第7个,才是PC,PC是出错的位置,第6个是LR,楼主你看你发的图,0x0800400C地址是条跳转指令,本身没有错误,应该看栈里第7个,0x08004020这个地址

楼主:
关于MSP和PSP
MSP和PSP都是堆栈指针:

网友B: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C: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D:
谢谢你共享的资料

网友E: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F: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