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用MounRiver Studio编译RISC-V RV32IMAC的核代码报错

楼主:
用MounRiver Studio编译RISC-V  RV32IMAC的核的代码报错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吗?
// See LICENSE for license details

#ifndef ENTRY_S
#define ENTRY_S

#include "encoding.h"
#include "bits.h"

  .section      .text.entry
  .align 2
  .global trap_entry
trap_entry:
  addi sp, sp, -32*REGBYTES

  STORE x1, 1*REGBYTES(sp)
  STORE x2, 2*REGBYTES(sp)
  STORE x3, 3*REGBYTES(sp)
  STORE x4, 4*REGBYTES(sp)
  STORE x5, 5*REGBYTES(sp)
  STORE x6, 6*REGBYTES(sp)
  STORE x7, 7*REGBYTES(sp)
  STORE x8, 8*REGBYTES(sp)
  STORE x9, 9*REGBYTES(sp)
  STORE x10, 10*REGBYTES(sp)
  STORE x11, 11*REGBYTES(sp)
  STORE x12, 12*REGBYTES(sp)
  STORE x13, 13*REGBYTES(sp)
  STORE x14, 14*REGBYTES(sp)
  STORE x15, 15*REGBYTES(sp)
  STORE x16, 16*REGBYTES(sp)
  STORE x17, 17*REGBYTES(sp)
  STORE x18, 18*REGBYTES(sp)
  STORE x19, 19*REGBYTES(sp)
  STORE x20, 20*REGBYTES(sp)
  STORE x21, 21*REGBYTES(sp)
  STORE x22, 22*REGBYTES(sp)
  STORE x23, 23*REGBYTES(sp)
  STORE x24, 24*REGBYTES(sp)
  STORE x25, 25*REGBYTES(sp)
  STORE x26, 26*REGBYTES(sp)
  STORE x27, 27*REGBYTES(sp)
  STORE x28, 28*REGBYTES(sp)
  STORE x29, 29*REGBYTES(sp)
  STORE x30, 30*REGBYTES(sp)
  STORE x31, 31*REGBYTES(sp)

../User/entry.S:1: Error: junk at end of line, first unrecognized character is `/'
../User/entry.S:13: Error: illegal operands `addi sp,sp,-32*REGBYTES'
../User/entry.S:15: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1,1*REGBYTES(sp)'
../User/entry.S:16: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2,2*REGBYTES(sp)'
../User/entry.S:17: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3,3*REGBYTES(sp)'
../User/entry.S:18: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4,4*REGBYTES(sp)'
../User/entry.S:19: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5,5*REGBYTES(sp)'
../User/entry.S:20: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6,6*REGBYTES(sp)'
../User/entry.S:21: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7,7*REGBYTES(sp)'
../User/entry.S:22: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8,8*REGBYTES(sp)'
../User/entry.S:23: Error: unrecognized opcode `store x9,9*REGBYTES(sp)'

编译报错

编译报错

网友A(2022-07-27):
您好,在工程属性页勾选汇编预处理选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在工程属性页勾选汇编预处理选项即可:

感谢大佬,这个问题解了,但是链接的时候出了新的问题
FmcFqSqFetch 这个函数就在FmcMgmt.c这个文件里面,但是链接的时候找不到,还请大佬指导一下

D:\tools\MounRiver\mrs_community_workspace\RV32IMAC\obj/../User/FmcMgmt.c:73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mcFqSqFetch'
d:/tools/mounriver/mrs_community/toolchain/risc-v embedded gcc/bin/../lib/gcc/riscv-none-embed/8.2.0/../../../../riscv-none-embed/bin/ld.exe: D:\tools\MounRiver\mrs_community_workspace\RV32IMAC\obj/../User/FmcMgmt.c:75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mcFqSqFetch'
d:/tools/mounriver/mrs_community/toolchain/risc-v embedded gcc/bin/../lib/gcc/riscv-none-embed/8.2.0/../../../../riscv-none-embed/bin/ld.exe: D:\tools\MounRiver\mrs_community_workspace\RV32IMAC\obj/../User/FmcMgmt.c:80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mcFqSqFetch'

网友A(点评):
您好,建议检查代码中是否有条件编译导致该函数未参与编译,或者是添加头文件引用路径时未包含所需的文件。为提高沟通效率,您也可以将文件工程打包发送邮箱:yangy@wch.cn 。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感谢提醒,现在那个问题解了,但是我看样例代码是用riscv64-unknown-elf-gcc这个编译工具链,MRS默认没装,也找不到装的地方,这个怎么解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您好,该工具链需要去下载源码自行编译:https://github.com/riscv-collab/riscv-gnu-toolch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