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编译后第一次烧入程序,变量值正常,

楼主(2022-07-26):
复位后再跑,变量值直接清零, 芯片用的STM32L051,程序烧入后第一次跑是正常的,后面不管是直接debug复位,还是重上电,都无法重新给变量赋值,直接为0,很奇怪,找了一圈找不到答案,希望能有大佬能解答一下o(╥﹏╥)o

网友A:
是啊,复位之后变量清零是正常的啊

网友B:
你看看你的程序逻辑呗,按理来说变量你要用到才会有赋值的

网友C: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事儿耶,只要这变量被用到就会有值的啊

网友D:
你这变量是全局变量还是局部变量啊?

网友E:
你写段测试程序呗,试试

网友F:
看看你的代码呗,把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也没看到贴代码上来

网友H:
复位清零不正常么?

网友I:
肯定是死在哪了

网友E:
你这变量是啥定义啊,看看代码吧

网友J:
按理来说不应该的,程序的变量是会根据调用而变化的

网友K:
你仿真 一步一步的跟踪看看呢

网友L:
复位变量清零是正确的,但是你说重新上电变量不能赋值,是咋知道的?是通过仿真测试的么?你可以用printf打印试试

网友M:
看看你变量的定义

网友N:
正常来说不应该啊,重新上电的时候,变量会清零的

网友O:
你这个变量是干啥的?写在哪里了么

网友P:
是不是之后这个变量没被用过啊?所以一直是0

网友Q:
你用printf打印出来呗,看看变量是否有变化

网友R:
我觉得不应该啊,你咋赋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