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42X ADC连续采样

楼主(2022-07-26):
AD, ST, dc
若使能ADC的连续采样并使用DMA传递到指定数组,若CPU在进行同一个数据地址的读取时,恰好碰上DMA正在传输,导致此时读取出来的数据出现错误?

网友A:
应该不受影响吧,毕竟DMA不会占用MCU的资源

网友B:
那肯定有先后顺序的

网友C:
应该不会导致数据出错吧

网友D:
. 你可以写个demo试试,但是我觉得应该不会出错

网友E:
如果这样容易出错,你可以弄个标记,DMA传输完成,再CPU去读取呗

网友F: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出现错误吧

网友G:
有可能啊,可能数组里的数据被覆盖了

网友H:
没这么测试过,我觉得还是有标记,表明写完数据再读比较好

网友I:
这问题有点意思,最后楼主是测出来有问题了么

网友J:
建议不要这么做,估计会有出现数据乱的问题

网友K(2022-09-10):
怎么用ADC采样正弦信号来计算峰值

网友L:
如何通过定时器来设置ADC的采样率

网友M:
dc采样频率如何提高

网友N:
ADC可不可以多通道同时采样

网友O:
ADC选择顺序采样

网友K:
ADC的采样频率怎么算截止频率

网友P:
ADC的采样频率一般为多少

网友Q:
频率怎么确定?

网友R:
如何提高ADC采样精度

网友S:
连续采样ADC怎样通过DMA将数据传送到外部SRAM

网友T:
应该不受影响

网友U:
如何实现多通道AD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