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定时器触发ADC+DMA连续采样的问题

楼主:
AD, DM, dc
硬件:
STM32F103C8T6
目标:
1、定时采样,根据当前采样结果决定下一步的操作
2、为降低MCU工作负担,决定采取定时器定时触发ADC+DMA,在ADC回调函数中进行判断
问题:
目前只能做到,通过定时器中断,激活ADC_DMA。是否能不需要定时器中断,自动一直定时ADC_DMA?

volatile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ADC采样的数据

main()
{
  ...
  HAL_TIM_Base_Start_IT(&htim2);
  HAL_TIM_PWM_Start(&htim2,TIM_CHANNEL_2);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1);
  ...
}

void HAL_TIM_PeriodElaps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if(htim==&htim2)
  {

    HAL_ADC_Start_DMA(&hadc1, (uint32_t*)&ADC_ConvertedValue, 1);    //目前需要定时激活ADC,目标想不需要这语句
  }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这里对每一个ADC_ConvertedValue值进行判断和处理
}

网友A(2022-07-27):
1.不确定F1的ADC的外部触发有没有定时器的更新触发了,你可以看看手册有没有这个外部触发
2.有这个定时器触发ADC的话,DMA设置成循环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