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引脚数相同的STM32F2的程序可以直接运行在STM32F4的芯片上吗?

楼主(2022-07-26):
引脚数相同的STM32F2的程序可以直接运行在STM32F4的芯片上吗?手册上说F4全兼容F2的软件

网友A:
我觉得还是不可以吧

网友B:
能完全兼容么?寄存器也是完全兼容的?

网友C:
如果手册上说完全兼容的话,你可以试试呗

网友D:
但是你要看看引脚是否完全兼容啊,不能直接运行的吧

网友E:
有没有可能,程序兼容,但是引脚不兼容,导致程序运行也不正常呢?

网友F:
官方说的还是可以信的把,试试

网友G:
你可以对比一下两个工程的寄存器呀

网友H:
没试过啊,按理来说不能完全兼容吧,毕竟这是2个系列呀

网友I:
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他们咋说的

网友J:
我觉得不会直接运行,因为这俩内核不一致的呀

网友C:
感觉不能兼容,你还是好好看看手册吧,确认了再说

网友K(2022-08-27):
我认为是不可以

网友L:
应该不能的吧,内核不一样的

网友M:
可能就功能一样吧,代码肯定不能完全兼容的啊

网友N:
你看看启动文件是否能一样,就知道是不是能完全兼容了

网友O:
这你得问问代理商,我们也没这么干过啊

网友P:
话说,F2的芯片是主要做啥功能的啊?

网友Q:
不能完全兼容吧,你看的是哪个手册啊?

网友R:
大概是不能吧,不过你可以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