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频繁唤醒 设置 会影响RTC的准确度嘛?

楼主(2022-07-26):
使用了RTC ALARM A闹钟唤醒STM32F030c8t6和WAKEUP引脚外部唤醒 ,当外部唤醒以后进行校准时间,发现一小时能差8分钟。下面是我的RTC配置 和系统时间配置
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RCC system reset(for debug purpose) */
    RCC_DeInit();
        RCC_LSI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HSIRDY) == RESET);//等待HSI就绪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配置AHB Prescaler为1(根据cubemx的时钟图看的)-->得到HCLK 8 M
    RCC_PCLKConfig(RCC_HCLK_Div1);//配置APB1 Prescaler 为1 得到 PCLK1 = 8M-->同时APB1 外设时钟和和APB1上的定时器->8Mhz

//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PLLMul_8);//HSI RC(8MHZ) /2 * 8->PLLCLK = 32 Mhz
//    RCC_PLLCmd(ENABLE);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将 PLLCLK作为系统时钟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HSI);//将内部时钟作为系统时钟 ->8mhz
     /* 使能APB1时钟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使能 PWR时钟
}

void RT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the PWR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
        PWR_BackupAccessCmd(ENABLE);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I)  /* LSI used as RTC source clock*/
        /* The RTC Clock may varies due to LSI frequency dispersion. */
        /* Enable the LSI OSC */
        RCC_LSICmd(ENABLE);

        /* Wait till LSI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IRDY) == RESET)
        {
        }
        /* Check if the StandBy flag is set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SB) != RESET)
        {
                /* Clear StandBy flag */
                PWR_ClearFlag(PWR_FLAG_SB);

                /* Check if the StandBy flag is cleared */
                if (PWR_GetFlagStatus(PWR_FLAG_SB) != RESET)
                {
                        while(1);
                }

                RTC_WaitForSynchro();

                /* No need to configure the RTC as the RTC config(clock source, enable,
                prescaler,...) are kept after wake-up from STANDBY */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I);

        SynchPrediv = 0x18F;
        AsynchPrediv = 0x63;

        #el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SE) /* LSE used as RTC source clock */
        /* Enable the LSE OSC */
        RCC_LSEConfig(RCC_LSE_ON);

        /* Wait till LSE is ready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LSERDY) == RESET)
        {
        }

        /*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
        RCC_RTCCLKConfig(RCC_RTCCLKSource_LSE);

        SynchPrediv = 0xFF;
        AsynchPrediv = 0x7F;

        #else
        #error Please select the RTC Clock source inside the main.c file
        #endif /* RTC_CLOCK_SOURCE_LSI */

        /* Enable the RTC Clock */
        RCC_RTCCLKCmd(ENABLE);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RTC_WaitForSynchro();

}

网友A(2023-03-07):
是自带的rtc的功能吗?

网友B:
你意思是要设置闹钟的吗?

网友C:
这个RTC精度跟晶振有关系的 。

网友D:
使用外部晶振可以保证精确度的。

网友E:
应该不会,RTC精度跟晶振有关

网友F:
这个不影响的。

网友G:
这个没有影响的。设置闹钟即可。

网友H:
精度是跟外部时钟有关的吧

网友I:
和你唤醒操作没啥关系

网友J:
这个不影响的,设置闹钟就可以了

网友K:
这个精度跟你唤醒关系不大

网友L:
精度只跟晶振精度有关

网友M(2023-04-13):
rtc复位后要重新设置么

网友N:
你只要不设置RTC的时间是没有影响的。

网友O:
单片机自带的RTC可能误差就是有点高。

网友P:
常温下一般误差不会有这么大,是不是哪里没配置好?

网友Q:
设置-RTC唤醒,如何设置

网友R:
STM32F030c8t6的rtc一周误差多少正常

网友S:
怎么修正RTC的精确度

网友T(2023-06-09):
你是要定闹钟吗?

网友U:
精度只和晶振的精度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