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Linux下STM32MP157与STM32programmer连接不上

楼主(2022-07-26):
我在老笔记本上安装Ubuntu18.04
并安装STM32programmer Linux版
STM32MP157板子是小熊派的BearPi-HM_Micro

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时,通过USB口识别不了MP157  板子在win系统下能正常与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

请问,是否驱动没安装好?在哪里找?
机子很旧,只有USB2.0接口。

网友A:
1.安装libusb1.0软件包:sudo apt-get install libusb-1.0.0-dev
2.将位于Driver/Dev文件夹下的规则文件复制在Ubuntu上的/etc/udev/rules.d/文件夹中("sudo cp *.* /etc/udev/rul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