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进入standby用RTC ALARM和wakeup pa0引脚 唤醒

楼主(2022-07-26):
AN, PA, ST, ar, tc
软件实现步骤如下:
1:当有故障的时候,会配置RTC定时唤醒
2:出现故障, 软件复位,初始的时候会进入standby 模式的时候(软件复位开门狗会关闭);
3:MCU在 wakeup PA0引脚持续有高低电平情况下,不能唤醒,并且定时唤醒的功能也未发生;

初步怀疑: MCU死机了,还未对电池做复位,进行排查中

网友A(2022-08-27):
为啥WAKEUP这个引脚会持续有电平变化啊?

网友B:
正常来说应该是可以唤醒的

网友C:
这里建议你使用外置的看门狗可能就好了

网友D:
你说的故障指的是什么呀?

网友E:
正常来说你进入standby的时候,看门狗关闭了,那是不是就不用喂狗了?

网友F:
不应该啊,咋能唤醒不了呢?

网友G:
. 你可以用printf打印一下,看看程序是否死机了

网友H:
有可能是死机了,这就不好搞了,尤其是在低功耗不能仿真的情况下

网友I:
不能唤醒的话,你要不把PA0外置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J: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可以找ST的技术支持请求一下帮助吧,这问题也就他们的客户群体大,可能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