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100用库3.5如何让配置系统时钟

楼主(2022-07-26):
请问,stm32f100用库3.5如何让配置系统时钟,8MHz晶振输入,如何配置为24MHz系统时钟?学习

网友A:
你配置PLL就行了

网友B:
话说F100MCU是可以用F103的库么

网友C:
你为啥要用24MHz主频啊?

网友D:
可以的,你看看手册,上面有时钟树的

网友E:
. 我知道需要在头文件中配置PLL系数,就好了

网友F:
你改主频,其他的外设频率也要改哦,不然运行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G:
正常来说是修改倍频系数就可以

网友H:
你网上找一下,修改PLL的操作方法,一看就会

网友I:
你可以通过程序的时钟配置这块,仿真跟进去看看如何设置的呀

网友J:
这个简单,修改PLL,然后主频定义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