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HOST HID 如何从interrupt OUT 发送数据

楼主(2022-07-26):
ST, TE, os
1.我用的STM32F429 MCU

2.并通过cubemx生成了 USB HOST HID的鼠标键盘demo

3.调试demo可以正常工作

4.调试 以control传输控制键盘的灯光正常,我使用了这个函数:'USBH_StatusTypeDef USBH_HID_SetReport(USBH_HandleTypeDef *phost,
uint8_t reportType,
uint8_t reportId,
uint8_t *reportBuff,
uint8_t reportLen)'

问题:现在我有一个HID设备,我已经枚举成功,在interface中它有一个interrupt OUT传输,我用同样控制键盘的方法去操作OUT传输数据,现在尝试是不行的,我在HID的文件中没有找到适合interrup OUT的用户函数,请问我需要自已写个interrupt OUT函数吗?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需要写个发送函数吧

网友B:
你这需要中断输出函数么?

网友C:
你可以改改USB的描述符,应该就行了

网友D:
这种是可以的,你改一下描述就可以了

网友E:
HID属实能简单一些,你可以试着改改

网友F:
应该不需要你来写这种函数吧

网友G:
HID发送有问题吗?

网友H:
你说不行,是怎么不行呀?

网友I:
你可以仿真看看为啥不行,是协议不对还是怎么着

网友J:
自己写也是可以的,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K(2022-09-10):
如何使用STM32的USB非控制端点发送多个数据包

网友L:
USB Hid通信 端点只能采用 中断方式吗

网友M:
怎样提高速度

网友N:
怎么对USB设备发送URB请求

网友O:
怎么向HID蓝牙设备发送数据

网友P:
改一下usb描述

网友Q:
如何往USB HID 发送数据

网友R:
usbhid 端点0如何发送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