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3300 HOST模式检测不到设备插入的问题

楼主(2022-07-26):
我用STM32F407VET6做USB主机,外接USB3300,代码是STM32CubeMX生成,但是运行时,设备检测不到U盘等外设的插入,不知道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A:
热插拔吗?

网友B:
是不是需要驱动呢

网友C:
1. 也许是挑U盘的,这种事情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D:
听你描述,好像是硬件问题呢?

网友E:
你有没有识别到USB3300呢啊?

网友F:
正常是可以和USB3300通信吧,然后获取这个状态

网友G:
检测不到U盘插入的话,得先看看是否与USB正常通信的

网友H:
大概率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I:
cubemx生成应该是没问题吧

网友J:
运行的时候提示啥啊?能检测到USB3300么?

网友K:
. 我觉得你可以先看看驱动USB部分,看看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L:
你可以换个优盘啊,看看能不能检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