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的SD作为U盘读取问题,电脑一直检测不到设备

楼主(2022-07-26):
stm32h743,usb otg id端口悬空,如何配置才能作为从设备让电脑用type-c识别,是将GUSBCFG的FDMOD置为1么,仿真的时候怎么观察不到这个寄存器的变化,程序明明置为1了,寄存器数据没有变化(用了另一块阿波罗的板子,可以检测到设备,但是仿真同样看不到寄存器数据变)

网友A:
你得线序是否正确呀?

网友B:
你和阿波罗的电路设计是否一致啊?

网友C:
检测不到设备的话,提示啥?提示无法识别这个设备吗?

网友D:
从设备的话,可能需要在配置表这块做处理

网友E:
电脑TPYE-C的话,你有CC下拉电阻么?

网友F:
建议你电路做成和阿波罗的板子一致,这样方便排除问题

网友G:
有没有可能,你程序写的不对,在枚举的时候有问题呢?

网友H:
SD读取的话,是做主机还是从机啊?

网友I:
USB属实麻烦的一些,你可以先看看阿波罗怎么写的

网友J:
你把程序工程放出来吧,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