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 VIH6低温不正常工作

楼主(2022-07-26):
STM32 H743 使用了两种封装的 一种是VIT6  另一种是VIH6,按理说是程序通用都是使用的480Mhz主频 但是H6在温度接近0度时 USB外设就断开 ,温度再低几摄氏度 ,芯片就跑死  换成240主频就没问题。 不知道哪位大神遇到过这种问题  麻烦给个思路 都纠结几天了

网友A:
什么温度可以影响单片机

网友B:
超出工作温度范围了吧

网友C:
封装和温度是否有关系,你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D:
这个没遇到过啊,阿尼不换封装是不是就行了啊

网友E:
有可能跟芯片的温度有关系,就是比如支持0-80摄氏度,这个你得看手册才行

网友F:
查查数据手册,看看标注的工作温度是多少

网友G:
你问问技术支持FAE吧,这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H:
你这H7是不是劣质的呀,哈哈,遇到假货了吧

网友I:
可能主频跑的太高了,芯片跑飞了?

网友J:
属实主频降下来能好一些

网友K:
我觉得跟你运行环境也有关系,如果非要用的话,可以外置个加热装置

网友L:
0度就受不了啦?也不应该呀

网友M:
看看哪里影响了,电源?晶振?

网友N(2023-02-23):
检查下电源这块,比方各个电源脚的焊接、供电情况都确认下

网友O(2024-07-11):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P:
主从定时器门控的方式

网友Q: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R: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S:
当PWM频率较高时,频繁的中断将影响程序运行的效率

网友T: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U:
输出了5个频率为10KHz的PWM脉冲

网友V: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W: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X: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Q(2025-03-11):
温度接近0度时USB断开和芯片异常可能是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尤其是在高主频下,电源不稳定时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网友V:
STM32H7在低温下的性能变化较大,可能需要检查电源电压,特别是VDD和VDDUSB是否稳定。

网友Y:
H743VIH6在低温环境下工作异常,建议检查设备适应性或调整工作环境温度,以恢复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