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57 烧录Yocto下载完的镜像文件时发生错误

楼主(2022-07-26):
当下载完Yocto基本镜像文件后打算烧录到系统里,却发生了这个错误,使用的.tsv文件是

FlashLayout_emmc_stm32mp157d-ev1-optee.tsv

错误是说 Error: an error occured while uploading virtual partition 0xF1

网友A:
确认烧录镜像文件及路径是正确的,可先烧录starter package,熟悉一下使用方法。

网友B:
Yocto
几天没来论坛,感觉好多都不知道

网友C:
这是分区出错了

网友D:
你可以参考原子的教程来学习一下,按步操作

网友E:
你这个错误提示你分区错误呀,你怎么做的

网友F:
. 是不是你操作有问题呀?你用的谁的主板啊

网友G:
是不是分区表出了问题啊?

网友H:
可能是存储部分你做修改了吧,导致出了问题了吧

网友I:
MP157的分区属实有些复杂

网友J:
网上有教程的吧,针对分区的教程

网友K:
你可以把你操作的流程描述一下,看看是哪儿出了问题

网友L:
. 虚拟分区错误,出现0XF1,这是不是代表这个地址出了问题呀?

网友M:
文件确认是对的么

网友N(2023-02-23):
UART串口调试好波特率选错了所以乱码

网友O(2024-07-01):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P: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

网友Q:
使该元器件不超过正常值范围

网友R: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S: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T:
保护被保护IC或线路

网友U:
电源模块的灌封用的胶是可以根据需求而调制的

网友V:
所以不会通过地损耗

网友W:
相当于积分,用于滤波

网友X(2024-08-15):
文件路径或文件名错误

网友Y:
烧录工具或固件问题

网友Z:
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AA:
分区配置错误

网友AB:
电源不足?

网友AC:
分区有问题吗

网友AD:
下载页面会提供校验和如 MD5 或 SHA256,你可以使用这些校验和来验证镜像文件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