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WB的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22-07-26):
在自己的STM32WB测试板上面焊接了最小系统发现程序无法烧写且单片机也无法识别,经过一系列测试发现与RF引脚连接的滤波网络焊接上之后程序就可以正常烧写,为此我把官方的NUCLEO开发板的RF滤波网络断开之后发现官方的开发板依旧可以正常下载程序!这下我就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了?有没有大佬可以解答?

网友A:
你没有虚焊么?

网友B:
按理来说,滤波网络不会影响下载程序的

网友C:
就算你不接外置晶振都可以烧录,难道一个滤波就不让下载了?

网友D:
可能是你虚焊了吧,我觉得是这样

网友E:
你是几块最小系统板都这样吗?

网友F:
你可以问问FAE呀,因为这款MCU较为新款,用的人也不是太多

网友G:
那你烧录成功之后的最小系统板,再去掉滤波网络部分是否也可以下载啊

网友H:
可能就是你虚焊电路了,焊接射频滤波网络的时候,可能把虚焊解决了吧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多做几块最小系统板,看看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啊,你用烧录器是否能正常连接呢?烧录失败提示啥?连接失败还是flash操作失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