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低功耗采干簧管集脉冲求助

楼主(2022-07-26):
想通过STM32采集燃气表,通过一个引脚采集干簧管通断的次数,设备使用的时候干簧管动作挺频繁,因为是家用表电池供电,所以每次脉冲必须采集完毕以后,记录下总的次数,存储了,然后休眠,必须低功耗模式,还有一个功能是按键唤醒,和时钟唤醒
现在的问题:

1.这种情况用哪种休眠模式比较合适stop  模式 ?standy?
2.干簧管这种脉冲有时候不规则,如果用外部中断触发会不会误判

3.唤醒以后程序要计数处理,没来的急休眠,或者休眠时候再来一个脉冲会不会漏记

网友A:
深度睡眠就可以吧,毕竟可以唤醒的

网友B:
这种方案没做过,不过我想把电池容量稍微弄大点

网友C:
如果你用外部触发的方式实现对干簧管的采集,属实会容易出现误触发的

网友D:
这种也没啥好办法,你选择一款低功耗的MCU吧,主频再调低一些

网友E:
这种模式一般都是stop

网友F:
你要是定时唤醒的话,就不会被外部触发唤醒了

网友G:
你可以选择处理完成再休眠吧

网友H:
应该不会出现第三种情况吧

网友I:
脉冲不规则的话,应该也不会误判吧

网友J:
低功耗属实麻烦,这种干簧管也需要电池供电吧还是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