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F405替代STM32F103,程序跑不起来。

楼主(2022-07-26):
因为项目需要,使用F405代替F103,因为引脚一样,所以就选了这款,但是烧了程序,烧完可以跑起来,这时候是通过串口烧录,并且串口提供的是5V供电。开机的时候就开不了机,并且DCDC低压拉低到1.8V,很奇怪,开始以为DCDC有问题,把DCDC后面断开,DCDC能正常输出。求教大神指教

网友A:
能跑起来才怪,脚位一样就能烧hex?

这两货根本不能二进掉兼容,好不?

网友B:
虽然引脚相同,但M3和M4的内核不一样,需要重写代码的。

网友C:
这个是代码的问题吗

网友D:
本来程序就是跑不起来的,内核都不一样,怎么跑呀

网友E:
牛啊,M4的烧录M3的程序还能正常运行?

网友F:
你说的烧录程序,是烧录谁的程序啊,是F103的程序代码吗

网友G:
5V供电本来就不行的,ST的大多数是3.3V供电的

网友H:
你说的DCDC是指那一部分

网友I:
你可以这样,把电路图发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J:
我觉得你得烧录F4的程序才行吧

网友K:
拉低到1.8V不是后级负载较大就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L:
串口你换成3.3V的试试呢?

网友M:
那你要不用串口烧录试试呢?

网友N:
你移植的是什么程序

网友O(2023-02-23):
F405是M4内核,F103是M3内核,需要不同的内核固件库

网友P(2024-07-06):
主电路那些环路产生的噪声会加到控制信号上

网友Q: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R: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