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问如何建立STM32F400CBT6工程

楼主(2022-07-26):
你好,请问如何建立STM32F400CBT6工程

我再mdk 里面找不到对应芯片型号。

包括在stm32cubeMx里面也没有。

望指导,或提供个led工程模板。

不胜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创建F4系列的工程也是可以的

网友B:
Cubemx上都没有这个芯片的型号么?

网友C:
你找个相近的呗,比如F401

网友D:
属实我也没听过F400的芯片

网友E:
你是不是搞错了啊,真的有这芯片么?

网友F:
一般情况可以找相近的MCU创建工程也许是可以的

网友G:
你去官网找资料,看看是否有这芯片的demo

网友H:
你用F4的任何一个demo估计都是可以的

网友I:
可能需要高版本的keil的

网友J:
. 这芯片是新出的吗

网友K:
没有MDK的话,估计flm算法也没有喽?不好搞呀

网友L:
keil开发不了吗

网友M:
使用stm32cubemx建立工程文件。

网友N(2023-02-23):
可以试试用STM32F410cb 替代 STM32F400cb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O(2024-07-06):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P:
影响控制IC

网友Q: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R: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S: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