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1,ADC2,ADC3,加DMA为什么ADC3回调函数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22-07-26):
我用了ADC1,ADC2,ADC3,DMA1_Stream0,DMA1_Stream1,BDMA_Channel0,ADC1.ADC2.回调函数都是正常工作,就是ADC3.回调函数不能正常工作。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芯片是STM32H750.ADC分频得80MHZ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__HAL_RCC_ADC12_CLK_ENABLE();
hadc1.Instance                                  = ADC1;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0;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6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0x04U;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HAL_ADC_Init(&hadc1)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1,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 Configure the ADC multi-mode
*/
multimode.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if (HAL_ADCEx_MultiModeConfigChannel(&hadc1, &multimode)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hadc1.Instance                                  = ADC2;
hadc1.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0;
hadc1.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6B;
hadc1.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hadc1.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1.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1.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NbrOfConversion                 = 0x04U;
hadc1.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1.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1.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
hadc1.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1.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1.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HAL_ADC_Init(&hadc2)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2,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__HAL_RCC_BDMA_CLK_ENABLE();
__HAL_RCC_ADC3_CLK_ENABLE();

hadc3.Instance                                   = ADC3;
hadc3.Init.ClockPrescaler                           = ADC_CLOCK_ASYNC_DIV10;
hadc3.Init.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6B;
hadc3.Init.ScanConvMode                    = ADC_SCAN_ENABLE;
hadc3.Init.EOCSelection                       = ADC_EOC_SINGLE_CONV;
hadc3.Init.LowPowerAutoWait              = DISABLE;
hadc3.Init.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3.Init.NbrOfConversion                  = 0x04U;
hadc3.Init.Dis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hadc3.Init.ExternalTrigConv                 = ADC_SOFTWARE_START;
hadc3.Init.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hadc3.Init.ConversionDataManagement = ADC_CONVERSIONDATA_DMA_CIRCULAR;
hadc3.Init.Overrun                              = ADC_OVR_DATA_PRESERVED;
hadc3.Init.LeftBitShift                          = ADC_LEFTBITSHIFT_NONE;
hadc3.Init.OversamplingMode              = DISABLE;

HAL_ADC_Init(&hadc3) ;

HAL_ADCEx_Calibration_Start(&hadc3, ADC_CALIB_OFFSET, ADC_SINGLE_ENDED);

hdma_adc1.Instance                 = DMA1_Stream0;
hdma_adc1.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ADC1;
hdma_adc1.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dma_adc1.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AL_DMA_Init(&hdma_adc1);

__HAL_LINKDMA(adcHandle,DMA_Handle,hdma_adc1);
/* DMA1_Stream0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0_IRQn, 4,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0_IRQn);

hdma_adc1.Instance                 = DMA1_Stream1;
hdma_adc1.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ADC2;
hdma_adc1.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1.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dma_adc1.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AL_DMA_Init(&hdma_adc2);

__HAL_LINKDMA(adcHandle,DMA_Handle,hdma_adc2);
/* DMA1_Stream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Stream1_IRQn, 4, 1);
HAL_NVIC_EnableIRQ(DMA1_Stream1_IRQn);

hdma_adc3.Instance                 = BDMA_Channel0;
hdma_adc3.Init.Request             = BDMA_REQUEST_ADC3;
hdma_adc3.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hdma_adc3.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adc3.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adc3.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3.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adc3.Init.Mode                = DMA_CIRCULAR;
hdma_adc3.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hdma_adc3.Init.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HAL_DMA_Init(&hdma_adc3) ;

__HAL_LINKDMA(adcHandle,DMA_Handle,hdma_adc3);
/* DMA interrupt init */
/* BDMA_Channel0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BDMA_Channel0_IRQn, 4, 2);
HAL_NVIC_EnableIRQ(BDMA_Channel0_IRQn);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Conversion complete callback in non blocking mode
* [@param](http://www.openedv.com/home.php?mod=space&uid=271674)  hadc ADC handle
* @retval None
  */

void HAL_ADC_ConvCpltCallback(ADC_HandleTypeDef* hadc)
{

            if(hadc->Instance == ADC1)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Adc1Value,ADC_AVERAGE_SIZE);
                    printf(" ADC00000: \r\n");
            }
            else if(hadc->Instance == ADC2)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Adc2Value,ADC_AVERAGE_SIZE);

                    printf(" ADC11111: \r\n");
            }
            else if(hadc->Instance == ADC3)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Adc3Value,ADC_AVERAGE_SIZE);

                    printf(" ADC22222: \r\n");

            }
}

void DMA1_Stream0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adc1);
}

void DMA1_Stream1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adc2);
}

/**

* @brief This function handles BDMA channel0 global interrupt.
  */
  void BDMA_Channel0_IRQHandler(void)
  {

HAL_DMA_IRQHandler(&hdma_adc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