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30K6T6 ADC连续采样多通道切换是否会有延时?

楼主(2022-07-26):
AD, ST, dc
STM32F030K6T6这款芯片只有一个独立的ADC。在我的设计中,ADC时钟设置为12MHz,双通道采样,来回切换(设想中是每个通道采样一次切换一次),采样周期选了239.5倍的。目的是为了采一个电阻两端对应的ADC值,为保证数据的时效性,选择了采一次样,切换一次,近似看作同时采样。之后通过USART将采样数据发送给电脑,但USART发过来的数据在频率上与估算的相差很大,从预估的几十KHz到USART数据的一百多Hz,有点难以接受,想不通。

由于对STM32还是半懂不懂,实在拎不清通道的切换是否会改变采样频率?改变后的频率是否能够满足设计需求?本想着通过keil5仿真自己解决,奈何keil5似乎不支持F0系列芯片的仿真,只能发帖求助各位大佬。至于为何不选其他有多个独立ADC的STM32,主要是碰到这个问题,想弄清楚。

网友A:
正常切换不能有延时吧

网友B:
这个多通道切换,我还没玩过

网友C:
Keil支持F0系列的仿真的

网友D:
通道切换应该不会改变采样率吧,这个能不能从手册上找到答案啊

网友E:
Keil能仿真啊,为啥不能仿真F0呢?

网友F:
ADC我就用个单独的,正常不做多样采集

网友G:
多一百多HZ?能不能通过补偿优化掉呢?

网友H:
属实误差有点大哈

网友I:
这个你可以请教一下STFAE看看

网友J:
那你考虑换个其他型号的芯片不,有多通道的ADC

网友K:
直接dma读取采样

网友L:
会有延时的

网友M:
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N(2023-02-23):
这个在MDK5上肯定是可以仿真的,需要配置下管脚即可

网友O(2024-03-31):
稍微等待一下看看程序运行的情况

网友P:
在多通道采样过程中,软件层面的处理也可能导致延时,比如数据处理、中断服务程序的执行等。

网友Q:
在连续采样模式下,ADC会在一个通道上执行一个转换,然后自动切换到下一个通道,并执行下一个转换,直到所有配置的通道都完成转换。在转换完成后,ADC会产生一个中断,通知处理器转换结果已经准备好。

网友R:
在STM32F030K6T6中,ADC在切换通道时通常不需要额外的硬件切换时间,因为ADC是多通道的,可以同时采样多个通道,或者在采样完一个通道后立即切换到下一个通道。

网友R:
在STM32F030K6T6微控制器上,ADC(模数转换器)连续采样多通道时,确实会有切换通道的延时。这个延时主要是由ADC的硬件架构和工作模式决定的

网友S:
将ADC配置为中断驱动模式,这样在每个转换完成后,ADC会自动开始下一个转换,从而减少了CPU参与的时间

网友T:
可以在单次转换模式或连续转换模式下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下,ADC可以在完成一次转换后自动开始下一次转换。

网友R:
STM32的ADC支持规则组(Regular Group)和注入组(Injected Group)。规则组用于常规的连续采样,而注入组可以在规则组采样过程中插入采样。规则组采样时,通道切换通常不需要额外的延时,因为ADC会按照预设的顺序自动切换通道。

网友:
ADC的采样率由ADC时钟(ADCK)及其分频比决定。时钟频率越高,单次转换所需时间越短,因此切换延时可能会减少。

网友T:
STM32F030K6T6的ADC可以在连续采样模式下实现多通道切换,并且不会引入额外的延时。

网友U(2024-07-06):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V: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W: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X: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Y: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Z: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AA: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AB: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AC: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AD: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