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发送数据会引起接收中断么?

楼主(2022-07-26):
我串口3使用USART_SendData(USART1,mydata2)发送给串口1一个命令,传递给串口1连接的LORA模组,得到响应数据后再进入串口1的接收中断,返回给串口3响应数据。但现在的情况是,串口1接收到命令直接进入接收中断,直接把命令返回给串口3了。

网友A:
如果开启了发送中断,比方TXE或TC就会产生中断。

这个你需要确认下代码。

网友B:
没太理解,是你用串口3给串口1 发数据的意思是么?

网友C:
是啊,串口收到数据就会进入到中断的

网友D:
这个为啥你要串口3给串口1发送数据,然后串口1 接的lora

网友E:
你可以直接对串口1操作啊,没必要带着串口3

网友F:
你的意思是lora没响应呢,串口3就又进入到接收中断了是么?

网友G:
这个问题,可能就是你串口操作的逻辑问题

网友H:
串口收到数据必然会进入到中断的

网友I:
. 这个你可以把你思路捋一下,不然程序没做错,你逻辑倒是错了

网友J:
正常好像也是这样吧,就是串口收到数据进中断

网友K:
你是想不进中断么?

网友L(2023-02-23):
果你开了串口中断,那么发送、接收数据时候都会产生中断。. 一般而言,接收数据时候才用中断,发送数据时候关掉中断直接发送。

网友M(2024-03-31):
超了的表现是:代码能够下载进去,但是调试就崩了。

网友N(2024-07-06):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O: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P: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Q: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R: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S: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